楼主(2019-05-25):
`请问 三菱PLC怎么 做到 判断D0   D9  之间里面有任意两个寄存器的设置 数据为一致   小弟在此想了好久没有想出  除了用D0 一个 寄存器写十条比较指令 就想不出其它办法了  不过一个寄存器写九条的话程序就一大片了  显然这办法不行   所以在此想问各位 大神有什么好的 办法了

网友A:
写45条比较指令就好了
也可以用变址寄存器
45条这个 不太现实

网友B:
用Z值去做索引即可判斷那幾個相同並輸出。

給你做參考了
寫的很簡單,因為我會的也只有這個。
能大概的说下 程序是怎么样的吗 ?   谢谢了
附件: one_majority_cheak.rar (158 K) 下载次数:44
  • 下载积分:+1(wangdai527) 测试无效

网友C:
    研究一下SER指令
    要是不用这个指令还有其它办法不?

网友D:
    D0到D10设置成数组,用两个变量i j分别做下表,两个for循环嵌套做个遍历比较或者减等于零,i从零开始,最终值8,j从i+1开始,最终值9,把相同的i j记录下来,输出到变址寄存器就好了。

网友E:
    參考看,自己改FOR...
  • 下载积分:+1(无名小卒)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5(wangdai527) 好贴好贴!

网友F:
    刚刚想到,数组遍历,冒泡的方式,好像不行啊,

网友C:
    基本上就是比45次,只是硬寫45條或是使用技巧讓程式碼短一點。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參考看,自己改FOR...

    这个办法可行,思路独特,膜拜下

网友F:
    试试我这个  ,数组中只有一对相同值,可以判断 欢迎指点补充,
    附件: 判断相同值.zip (178 K) 下载次数:10
  • 下载积分:+5(wangdai527) 虽看不懂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这个办法可行,思路独特,膜拜下
    [attachment=233340]
    [attachment=233341]

    试着写了下双层循环,比这个程序要少占用M位,测试了下也是可行的

网友B:
厲害了各位前輩,寫的都好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