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老问题了,PG/PC空白

楼主(2019-05-25):
论坛上一搜好多人都遇到这样的问题,
PG/PC接口是空的,下载的批处理文件还是没有用

网友A:
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B:
再装一个西门子的PLC编程软件就行了,西门子软件的缺陷。

网友C:
你装的wincc吧 装个step就可以了 或者你去装硬件也可以

楼主:
解决了,服务里面吧S7 D0S这个服务启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