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5):
不是需要输出±10V电压吗?有大神知道做过模拟量控制伺服的项目吗

网友A:
我做过伺服转矩,张力控制

网友B:
0-10V和±10其实是一样的,只是±10是矢量,带方向,这个具体你可以用程序控制,把驱动器设定好用模拟量给定,设定好0-10V对应的扭矩值,和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0V和±10其实是一样的,只是±10是矢量,带方向,这个具体你可以用程序控制,把驱动器设定好用模拟量给定,设定好0-10V对应的扭矩值,和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差不多

我要反转怎么搞啊?

网友B:
三菱PLC没有-10V-+10V的模拟量模块??怎么可能,建议再查看一下模块选型手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