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5-25):
在使用安川变频器时,遇到每当该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停止时,变频器报警OV,后来将减速时间增大一些,报警就不再出现,设备正常运行了。
希望会有用,写出来与家分享。

网友A:
你是机器转动惯性大,减速时电机变成发电状态,导致直流母线电压高,加装制动电阻即可解决。
下载积分:+1(rache09) 谢谢分享知识 另外请教制 ..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