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6):
一般多画电气控制图,接触器、空开、电机等这类的,有时会用到电子方面的图纸,如二极管、可控硅、电容、电阻、IGBT,要求上手简单一些,有常用的元件库,win10、win7都可以用,大师们最好把软件的链接或者百度网盘链接给下,自己也找了好几个软件,好多也是下载完不能用

楼主:
一般就画平面图,之前用VISIO画图,其他的别的软件没怎么用过

网友A:
你要上手简单的话,就CAD Electrical吧。
功能强大的话,就用Eplan,只是上手有些复杂。
如果是以电子产品为主的话,可以用Protel。
当然CAD和Eplan同样也有电子元件的元件库,只是侧重点不在那方面。

网友B:
电子画图业余的话,
https://lceda.cn
直接在线画图,打样,好像也不贵,

电气类就用eplan,
拖放就可以
二极管、可控硅、电容、电阻,
其它元件也可以自建符号.
eplan也有,但不能画电路板,

网友C:
建议使用PCSCHEMATIC_Automation40_UK20,可以百度一下,大把的。

也可以到亿万论坛找一找:http://bbs.e10000.cn/

网友D:
我们公司让我用LabVIEW画
学无止境   一起交个朋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让我用LabVIEW画

你们公司真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上手简单的话,就CAD Electrical吧。
功能强大的话,就用Eplan,只是上手有些复杂。
如果是以电子产品为主的话,可以用Protel。
当然CAD和Eplan同样也有电子元件的元件库,只是侧重点不在那方面。

Eplan对电脑硬件配置高不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Eplan对电脑硬件配置高不高啊?

不算高,比CAD2014版的要低一些

楼主:
I3处理器可以不,4G内存的笔记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I3处理器可以不,4G内存的笔记本

没问题

网友E:
xp系统1g内存的电脑表示很郁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xp系统1g内存的电脑表示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