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6):
本人使用SFC进行编程 现在使用5台PLC进行 N N网络通讯,通讯成功了 但是之间N:N网络共享的辅助继电器无法共享,还是说SFC不可以进行通讯呢,希望大神解答一下,还有请教一下SFC 程序块和梯形图块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A:
几年前做过一个3个FX3U通讯,也用的SFC,现在还在正常使用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我这个就完全得不到M1068的信号,并且换其他的也没有用啊

第一張圖你的X0有ON嗎?
第二張圖看看M1068前面的條件吧
M1068好像跟通信沒關係吧
自己已经做好了,谢谢了,原因是从站使用的是其他站中的共享继电器,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