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6):
今日接修1套天津建科钢筋自动弯曲中心机器,故障现象为右机上下限位同时报警,急停报警。
到现场查看报警画面,3个同时报警,再打开控制柜查看,采用的三菱PLC,打开右机接线盒,可根据线路找出上下、急停接口分别为X13 \ X21 \ X23,再看PLC面板该3个指示灯均未亮,由此分析可能是由于线路折断或者24V供电不良,先简后烦,先查24V供电,接口排24V进线正常,出口测量异常,只有24V-接通,24V+不通。仔细观察24V+出端采用2个并联插头,刚好给上下限位、急停供电,经查24V进端与出端不通,估计是短路烧坏了。找一截断线短接该接线排进出端,工人试机完全正常。维修结束。
总结:本人修机器设备也有年头了,这样的接线排两头不通的还真是少见,不知师傅们见得多不?

网友A:
师傅辛苦了
拆二代

网友B:
工作以来也见过一次,而且还是新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