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7):
在运行的时候我将数据存储到200SMART的MB0到MB10中,(没有设置断电保存),然后呢我重新写了新的程序重新下载进去,用到了MB0但是为什么MB0-MB7还是存储这之前的数据,CPU,RUN到STOP然后在RUN会清空非保持存储区的内容吗

网友A:
你掉下电就没了

楼主:
断电一下是没有的,但是我用300和1200只要把运行开关拨动一下就行
或者我重新下载程序了但是之前的数据还是有的,正常来说不应该是重新下载程序会重置存储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掉下电就没了

断电一下是没有的,但是我用300和1200只要把运行开关拨动一下就行
或者我重新下载程序了但是之前的数据还是有的,正常来说不应该是重新下载程序会重置存储区的啊

网友B:
什么叫正常来说可以清除,既然你说的正常来说清除不了,就断电好了,纠结这个做什么

QQ(VX):225224123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正常来说可以清除,既然你说的正常来说清除不了,就断电好了,纠结这个做什么

主要是正常调试电柜还在很远的地方,电脑连接的是交换机

网友C:
对于西门子SMART来说,下载程序究竟会不会清除以前内存数据,取决你的下的程序与原程序系统设置断电保持是不是一致,如果一致下载程序不会造成原数据丢失,否则下载后原数据必然会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西门子SMART来说,下载程序究竟会不会清除以前内存数据,取决你的下的程序与原程序系统设置断电保持是不是一致,如果一致下载程序不会造成原数据丢失,否则下载后原数据必然会丢失

我昨天用的将系统时钟读取上来,然后呢又下载了其他程序,但是之前读取时钟的那个寄存器还是有数据
我没有设置断电保持

网友D:
西门子smart PLC重新下载程序,V区的数据清零,M区的数据不清除
  • 下载积分:+5(renzhe)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smart PLC重新下载程序,V区的数据清零,M区的数据不清除

    那从RUN到STOP再到RUN呢,只有200是这种情况么还是1200,300都是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smart PLC重新下载程序,V区的数据清零,M区的数据不清除

    说的对,我都忽略了V区,谢谢提醒A, M区也需要看是不是断电区域新旧一致,不一样也会清除M的

网友C:
    最后再总结下: SMART单独下载程序或者勾选系统块不会对当前的断电内存数据有影响,除非下载的时候把数据块也勾选了,会造成内存V区数据丢。所以如果多台复制程序很多是把初始参数数据单独做成一个数据块一次性下载。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再总结下: SMART单独下载程序或者勾选系统块不会对当前的断电内存数据有影响,除非下载的时候把数据块也勾选了,会造成内存V区数据丢。所以如果多台复制程序很多是把初始参数数据单独做成一个数据块一次性下载。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我所有的都勾选了,但是就是重新下载新的程序,然后呢之前那个程序用掉的存储区内部的数据还在

网友E(2019-07-18):
是否设置掉电保持功能,11楼正解
1.非标设备设计, 结合人机HMI,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以客户的利益和效益为出发点。
3.价格合理,设备靠谱。
4常驻上海、苏州、昆山周边地区

联系方式:QQ 372064796 微信:18521567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