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343和M8344为0N时电机的运转情况

楼主(2019-05-27):
请问各位大佬,在三菱FX3U中当M8343和M8344这两个辅助继电器其中一个为ON了,电机的运转是不是先停止然后再反方向运行

网友A(2021-10-20):
是的,这个只是在自动找原点程序时才有用,如果其中一个信号ON不反向说明没有对应上方向,将M8343与M8344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