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7):
最近在公司里发现,松下伺服电机在不修改参数的前提下,电机做多次往复运动后,出现跑位的现象,经过重新找原点后,位置又是对的,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动作流程类似于1到2,2到3,3回1,往复动作。

网友A:
跑位是有规律性还是没规律性?确认程序没问题的情况下看干扰和机械部分。特别是轴连接器处。

网友B:
松下马达的通病,换马达吧。我用台达的就从来没出现过。

楼主:
程序上没有什么问题,轴接处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C:
每次走的脉冲是整数吗?有没有电磁干扰,看下PLC和放大器两个当前脉冲是不是相同
工控肥仔

网友D:
松下马达有这个问题,每次走个来回需要机构或原点校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松下马达的通病,换马达吧。我用台达的就从来没出现过。

不要诋毁松下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松下马达的通病,换马达吧。我用台达的就从来没出现过。

为啥我见到的编带机,一秒钟两个位置来回摇摆5-6下,找了国内外几家厂商,都是松下伺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要诋毁松下

什么诋毁,不光我遇到过,我知道的几个同行都遇到过,本论坛里面也有人遇到过。不然我敢断言。以前我也挺喜欢用松下,自从那次松下定位不准之后我基本都用台达。

网友F(2019-07-13):
我也遇到过,只不过驱动器的单相电源没有滤波,驱动器电源输入加个滤波端子排就好了,驱动器也加了磁环,最后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过,只不过驱动器的单相电源没有滤波,驱动器电源输入加个滤波端子排就好了,驱动器也加了磁环,最后就好了

加滤波器,抗干扰磁环?

网友H:
电脑监控伺服看看,干扰问题

网友I:
松下的确实经常听说有干扰情况的出现 本人没有用过 一直用的台达的 从来都是开机时候回一次原点 正常运行的时候不去校正 4年了 还没有发现偏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