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电路设计

楼主(2019-05-27):
我这有个项目要用到线路板,6伏电压,输入5路/6路,输出3路,PLC可以编程,带红外感应,带手机可控制(市面看通用的软件),有这样的厂家联系我。QQ331246811.

楼主:
早上打卡。

网友A:
祝你成功

网友B:
又要PLC编程,又要用电路板,你到底是做产品还是做设备?如果是产品,一般电路板都是用单片机,编程用C或者VB这些汇编语言

楼主:
用IC可以,我说的可以PLC只是要前期的编写,样板就用

网友C:
😂😂要上单片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