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FX3U的485BD模块能跟威纶的屏通信吗?

楼主(2019-05-27):
如题,请教前辈~~·威纶触摸屏上的485通信口怎么用?我主要想PLC跟屏通信,然后电脑也可以一直跟PLC通信,威纶屏上没网口。请教!!!!我从淘宝上买了个FX3U的485BD块,还买了个USB-485\422的一个设备,想学习下485通信,顺便想解决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威纶屏跟电脑跟PLC之间的通信)。感谢!!!

网友A:
这个简单设置好参数就可以

网友B:
。。。。加一个USB-BD 就好了 PLC本身接口留给HMI usb 给电脑用

网友C:
查一下触摸屏的com口定义,把485的两根线喊出来接到PLC就可以了,或者用PLC的422-232线连接,只需要配好波特率,格式,校验就可以了。

网友C:
电脑和plc通讯,如果是三菱的买一根amsamotion的通讯线就可以了,就是一侧422口一侧usb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