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设置的数据丢失

楼主(2019-05-27):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三菱PLC的问题,本人不慎将PLC内的数据清零了,不知道有没什么方法可以恢复
?Q03UDE+QD70P8,设备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因程序有部分修改,就重新下载了一下程序,在下载时,勾选了 程序+参数,下载完成后,发现之前设置的定位参数等都清零了,请问有没有那位大侠遇到过,没有方法可以挽救
?

网友A:
可能要找到原始參數再一一輸入吧,應該是沒其他辦法了

网友B:
下载怎么会清零呢?

网友C:
如果你原先没有上载寄存器数据,那通过程序肯定是无法恢复了,如果触摸屏上再没有保存就没办法了

网友D:
没办法挽救,PLC覆盖是永久擦除。以后养成习惯,改程序在最终版本上改,而且参数最好做下备份,免得有人乱动

网友E:
也给自己提个醒,别步楼主后尘
拆二代

楼主:
在此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只能重新设置了
以后注意一下吧。
设置的数据丢失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