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8):
3台FX3U+3个FX3U-485ADP-MB进行通信,通信已正常。

1  从站可以读写主站数据资料吗?

2  主站D1000~D1003写入1#从站D2000~D2003我这样写是否正确?
     ADPRW  H1 H03 K2000 K4  D1000

网友A:
從站不可以向主站讀寫資料,你這段程式應該是讀取
下面這段是寫入
ADPRW H1(從站1) H6(寫入暫存器) H2001(地址D2000) K1(長度1) D1000(來源資料位置)
從站D2000位址為H2001,請考手冊

网友B:
最后个事通讯标志位 应该用位状态软元件

网友C(2019-09-16):
引用 网友A:
從站不可以向主站讀寫資料,你這段程式應該是讀取
下面這段是寫入
ADPRW H1(從站1) H6(寫入暫存器) H2001(地址D2000) K1(長度1) D1000(來源資料位置)
從站D2000位址為H2001,請考手冊

H6是单个寄存器写入, 长度是固定的“0” ,所以不可以是K1 ,至少5U上是这样,3U的手册没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