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三菱FX系列的PLC下载驱动

楼主(2019-05-28):
笔记本插上USB下载线准备下程序 结果安装不了 但是台式机上一找就能找到驱动

网友A:
装个驱动精灵撒,一般安装软件的时候会自动安装的啊

网友B:
网上按数据线型号下载一个

网友C:
好像安装文件夹里面有,需要自己手动添加

网友D:
下载个驱动,插上时会自动安装的.

网友E:
看看这个应该没问题

网友E:
看看这个应该能用
USB 2.0 TO RS232 Cable.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