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8):
我想起之前做个一个项目,是基恩士kv7500的PLC通过mecholinkIII控制了6台安川的伺服电机,其中一台伺服电机是400w的,配一个1:20的减速机,设置我是通过基恩士PLC软件自动计算的。但是这个速度就是提不上去,只能放到25.00mm/S,在往上加的话只要一动就停机,并报过载错误,只能按这个速度运行。今天想请教诸位大师,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A:
被限速了呗

网友B:
空载试试啊,可能是不够力了,看看转矩设置

网友C:
伺服都有限速功能,可以设置参数提速,但是提速之后扭矩变小。

网友D:
算出你电机现在是多少圈每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出你电机现在是多少圈每分钟。

你好,感谢回复。我的螺杆的螺距是10mm,25mm/S应该是一秒钟2.5圈,根据减速机是1:20的,伺服电机转速就是2.5*20=50转/S,这样的话每分钟就是50*60=3000.我这样计算是否正确?

网友E:
转速计算没错,你看下手册,伺服最高转速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速计算没错,你看下手册,伺服最高转速多少?

我记得铭牌上额定转速是3000rmp,好像还有个最高转速是6000rmp,如果是3000rmp的话就达到了额定转速,只是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计算转速。那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达到电机的最高转速6000rmp呢?

网友F:
因为报过载错误,  表示瞬间电流过大 --> 请将加速度改小,先改成原先设定的一半数值试试...

网友G:
3000/60/20=2.5
2.5*10=25mm/s
现在要机械做死了速度是提不起来的,
要提速要么换大电机
要么换大一点的电机的同时减小减速机减速比
另你们机械设计时不算时间的么?不考虑节拍的么?

网友H:
我用台达A2出现过,后来发现是私服驱动器限速没改....

网友I:
真是,我之前也是发现限速没改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台达A2出现过,后来发现是私服驱动器限速没改....

伺服驱动器限速没改是在驱动器的参数里吧,我有机会找找看。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3000/60/20=2.5
2.5*10=25mm/s
现在要机械做死了速度是提不起来的,
要提速要么换大电机
要么换大一点的电机的同时减小减速机减速比

谢谢回复,兄弟,别提了,我都要被我们那帮机械设计的气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