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8):
DRVA D0 D1 Y0 Y1

用脉冲数控制步进电机走4个工位,极限是20K脉冲,有一个原点开关。

把4-20K的脉冲分成6个工位,分别对用4K1号位,8K2号位,12K3号位,16K4号位  加原点以及极限2个工位一共六个。

但是比如2号位是原点的8K个脉冲,也是极限位的-12K脉冲,用目标位置减去当前位置D8140得值送到D0

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还是有更简便的方法、、、、

网友A:
你这是要上天啊?4个工位,你存4个D位不就行了,要走哪个就把哪个传到D0里面啊

网友B:
你那是DRVI的做法,DRVA直接记录4个工位位置就行了,不用去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