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_485BD与台达变频器MODBUS_ASCII通讯例子

楼主(2019-05-28):
最近网站有不少网友问FX1N与台达通讯的问题,FXIN没有CRC指令,所以,只作MODBUS_ASCII通讯;网上很多例子,但是,按例子做,发觉有不少错漏,可能是转载的原因吧!为此,我跟据网上的例子,结合台达变频器手册做了本例子,供有需要的人参考。并对发表类似例子的先行者,表示感谢!
本例描述:
1.FX1N通过FX1N_485BD与台达变频器通讯;
2.作为例程,只设1个站,读频率设定值、运行频率、运行电流;
3.写设定频率、启停控制;
4.程序有详细注解,以及变频器设置,非常适合初学者;
FX1N_485DB接线
FX1N_485BD接线实物图
下载积分:+1(wsxebjz) 请问能重新发布吗?,下 ..
下载积分:+5(刘特斌)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牛工plc)
下载积分:+1(宋鹏辉)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bin1016)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mk自动化)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5(711022027) 感谢分享!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感谢分享,写入频率的程序有点复杂了,大师辛苦了,一会儿我也分享一个
祝各位大师事事顺心如意!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8012.html
程序已发,请大师指点一下
下载积分:+5(顾先生)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5(anlyl2014) 感谢分享!
祝各位大师事事顺心如意!

楼主:
已读,实际上,我的例子源自网络,只是,为了初学者看得懂,把原程序站号,写入命令改写到写和读的程序,方便扩展到多站读写。
这种程序,只是练练手,用意在于了解指令的用法,以及学习MODBUS ASCII的通讯方法,没太多实用意义。
读出那段,网上是没有的,往往难搞就在此,FX1N,FX2N485DB都先返回发送码,后面才是接收到的数据,当年我玩FX2N485时,花了不少时间;到了FX3U_485BD就没有这种情况。
下载积分:+1(wsxebjz) 都是经验啊
下载积分:+1(孤家寡人) 注释很到位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都是大师,叩谢!~

网友C:
谢谢分享,正在学习FX1s_485BD的通信。

网友D:
都是大师,叩谢!收藏了!

网友E:
楼主我下载为什么程序打不开呢
WIN7 64 WINRAR

网友E:
楼主能否把程序截图上来看看,解压不了,谢谢
下载积分:+1(zhanlu0310) 真诚感谢!

楼主:
我电脑 是WIN7 64位系统,用WINRAR5.70 打包,你下载后考到64位系统去解压即可,截图不完整的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F:
刚搞可以鉴赏一下,不知道跟fx3u-485bd的又傻区别

楼主:
跟FX3U的区别在于,FX3U可以作MODBUS RTU模式通讯;FX1N只能做MODBUS ASCII模式通讯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G:
引用 楼主:
跟FX3U的区别在于,FX3U可以作MODBUS RTU模式通讯;FX1N只能做MODBUS ASCII模式通讯

大师 3ga加3ga 485-bd 能做RTU吗

RTU通讯 看不到

楼主:
你想用FX3G做MODBUS RTU通讯?FX3G没有高低互换指令(SWAP),请参照我另一个例子,程序要改一下,我没有硬件,就无法验证了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你也可以参考此例子,是用FX3G做的,CRC计算写得不错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51884.html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想用FX3G做MODBUS RTU通讯?FX3G没有高低互换指令(SWAP),请参照我另一个例子,程序要改一下,我没有硬件,就无法验证了

大师这个 寄存器是什么意思

我以前做三菱跟台达 都可以的

只从换了个品牌 换了成了RTU 就搞不明白了

楼主:
回楼上,你是搞不明白地址还是搞不明白RTU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从你的贴子提供的手册看:
MODBUS RTU的特点
1.命令码,0X03为读,03读取,0X06为写,06写入单个寄存器;0X10为多个寄存器写入,10多个写入;这是MODBUS惯例,那么,0X03意思是,03;
2..看他的例子:参数A3.02 的寄存器地址为0x0302;应为H0302;
3.看他的启动例子:请求0x05 0x06 0x3200 0x00C7 0xC764;应答0x05 0x06 0x3200 0x00C7 0xC764;应为:站号05 写06 地址H3200;写入HC7;CRC码:C764
4.可能跟别家不同的是:Modbus 采用“Big Endian”编码方式,先发送高位字节,然后是低位字节。正常情况下先发低位再到高位
MODBUS ASCII模式跟台达变频器相同,
只要站号,地址正确,用本例子,走MODBUS ASCII应没问题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默认通讯格式为:9600 8N2 RTU;看不到ASCII模式如何设置,你要向厂方了解才行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F:
楼主给的例子我改fx3u与台达变频器M通讯可以用,谢谢了

网友H(2019-07-04):
引用 网友F:
楼主给的例子我改fx3u与台达变频器M通讯可以用,谢谢了
请问大师 您是怎么做的,可否发一份上来给大家学习探讨一下呢?多谢!

网友I:
“读出那段,网上是没有的,往往难搞就在此,FX1N,FX2N485DB都先返回发送码,后面才是接收到的数据,当年我玩FX2N485时,花了不少时间;到了FX3U_485BD就没有这种情况。”
485BD读回传的码搞的头都大喽

网友H:
请问楼主FX3U-485-BD不能用ADPRE指令吗?用485ADP-MB 才能用用ADPRE指令吗?书上面那里有讲这个指令运用在那个模块上面吗?

网友H:
楼主 为什么在你的程序中你所使用的是232接口,而不是485呢?

楼主:
你看的是RS2那页,退回一页看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H:
楼主 真是不好意思啊,让大家见笑了,是我没有注意看差了一页导致,非常感谢各位大师的解答,谢谢!

网友J(2019-08-08):
大侠,为了方便初学者,作了非常详细的说明,真是热心人呀

网友K(2019-10-29):
請問fx2N的是否也一樣?

楼主:
用作MODBUS ASCII通讯时,FX2N/FX1N/FX0N都一样,用作MODBUS RTU通讯时,FX2N,FX3U更方便。
下载积分:+1(李家人) 热心助人!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K:
非常感謝板主的回覆,我是新手,原先得到的資訊是FX2N無法通過485BD通訊,我是想要和數位控制器通訊(MODBUS RTU ASCII),但一直做不出來,現在可以試著用你的例子試試,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K:
非常感謝板主的回覆,我是新手,原先得到的資訊是FX2N無法通過485BD通訊,我是想要和數位控制器通訊(MODBUS RTU ASCII),但一直做不出來,現在可以試著用你的例子試試,謝謝!

如果你用FX2N或FX3U作MODBUS_RTU通讯请参考我发的例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6109.html
如果用FX2N作MODBUS _ASCII通讯,请参照本例即可,仅改下PLC型号。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K:
FX2N+485BD與數為溫控器通訊參考本例做法,目前只先做讀取資料
RS D10 K17 D50 K40
請問我通訊速率9600,格式8N1,MODBUS ASCI,D8120=H0C80 M8161=OFF
我現在想讀0000地址,D203=H0.D204=H0 資料長度D205=H0 D206=H3
但我只有看到D50~D66的資料,表示數位溫度控制器沒回應是嗎?
STX和結束碼是否有影響?可以抓得出來問題在哪裡嗎?

楼主:
没有仪表手册,不能详细了解在哪出问题,但是,从“請問我通訊速率9600,格式8N1,MODBUS ASCI,D8120=H0C80 ”这里看,D8120=C80不正确,如果是8N1 9600的话,应设成:110010000001;16进制为C81;你还可以用MODSCAN32软体,测试仪表这边设定是否OK,然后,再用PLC通讯,把问题范围缩小。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这是通讯手册载图
  • 下载积分:+2(kevinsonq) 热心助人!
  •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K:
    感謝回覆!
    D8120=C81 我也試過,但忘了改過當時是否有斷電再送電,我會再試試C81
    儀表也用modbus 測試軟體測試過是沒問題的,可以直接輸入修改儀表設定值

网友K:
引用 网友K:
    FX2N+485BD與數為溫控器通訊參考本例做法,目前只先做讀取資料
    RS D10 K17 D50 K40
    請問我通訊速率9600,格式8N1,MODBUS ASCI,D8120=H0C80 M8161=OFF
    我現在想讀0000地址,D203=H0.D204=H0 資料長度D205=H0 D206=H3
    但我只有看到D50~D66的資料,表示數位溫度控制器沒回應是嗎?

    D8120=HC80改HC81
    LDF M0
    SET M8122
    無法接收
    後來改成
    LDI M8123
    SET M8122
    才能接收,接收讀到的資料卻看不懂也不是我要的.
    附上我仿板主大師的例子寫的及溫控器通訊手冊,
    很多地方不懂還請包涵指教,請看看我是哪裡不對.
    另外現在試著用版主另一個RTU和變頻器通訊的例子學習試試.
    附件: P系列通訊說明書.pdf (175 K) 下载次数:32
    附件: p50e ASCII.rar (159 K) 下载次数:30

楼主:
    看了你的手册,你这份手册只是地址,看不到如何设置通讯参数,看不到如:设定温控表的通讯站号,通讯速率,格式等等参数;从附档看,PLC程序要读H0开始,共3个存储器,读代码若按台达变频器格式是没有错的,但是,要正确显示程序还要加一些才可以正确显示,D500只是显示第一个存储器内容;另外,你最好提供更详细的温控器的通讯手册,看看是否与台达变频器格式类似。
  • 下载积分:+2(kevinsonq) 真诚感谢!
  •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L(2020-05-02):
谢谢了,刚好要用到。

网友M(2021-04-05):
感谢楼主,你的分享对我这个初学者帮助太有用了
高宗龙

网友N(2022-06-14):
呵,路过看了,非常好,赞扬网友爱分享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