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4AD模拟量接线和编程问题

楼主(2019-05-28):
请教一下请问这个变送器如何和模拟量模块接线,还有请教一下用什么指令可以读取模拟量的数值,最好可以有一个接线图给我看下,还有就是固态继电器究竟是干什么用的?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热电阻 + 固态继电器 楼主这是要做 温度控制?

楼主:
对的没错,请问这个固态继电器究竟有什么歌作用呢

网友B:
导通和关断的作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没有物理触点,适合需要频繁吸合的场景使用,你就当普通的继电器用好了
这东西还是比较贵吧,而且一般需要加散热片和风扇
话说许多加热设备图便宜,用的普通接触器,好像也没那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