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输入小数怎么操作

楼主(2019-05-28):
以前都是用1N 1S的在做 没有浮点数 小数一般都是把输入值 都x10 在去操作
现在都用上5u了 支持浮点数了 再去x10 感觉有点多此一举
要是把“数据类型”换成实数 寄存器D的值就会莫名其妙
搞不懂 求指点

楼主:
搞懂了
是那个比较指令的问题
直接选实数就可以
比较指令也要浮点数 比方decmp
后来发现 还是把数值 x10倍 不容易出错 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