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8):
图片中,三个圆圈里的程序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啊!!求指导! 为啥要先乘以3.2??在除以0.012呢?

网友A:
32位浮点数运算,E是实数常数标志

网友B:
1楼正解,浮点数计算,具体干么用的  请联系上下文

楼主:
我不是问指令的用法,我是问为啥这么计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是问指令的用法,我是问为啥这么计算!

為什麼這樣算,可能要問寫這程式的人吧,我猜是為了轉換成實際工程值

网友D:
转换啊 把上面的值转换成你想要的值

楼主:
我知道是转换,那为啥不是乘以1000,而是乘以3.2呢,是不是有什么公式!

网友E:
数据转换过程,具体3.2或者你说的1000要根据程序应用的目标确定,肯定不是随意的,作者只截取一小块程序肯定没办法确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转换,那为啥不是乘以1000,而是乘以3.2呢,是不是有什么公式!

那要看是接甚麼,再決定怎麼轉,最常見的好像是直線方程式 y=ax+b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将模拟电压转换成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