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QJ71E71-100 udp 通讯问题

楼主(2019-05-28):
我的问题在附件,麻烦大侠们查看
我是用PPT 图文并茂的形式表达,请大虾们指导

网友A:
1.以太网模块的参数是在参数--网络参数,PLC组态模块地址,udp的话统一是2进制,asii的话MC协议用的多些
2.端口在1-4999和5011-65535都是可以的,自己指定,成对是同个端口号既可以接收也可以发送,不成对就是该端口被指定要么是发送要么是接收,根据你的通讯要求
3.buf这个指令可以说是万能的通信方式,send指令1参数要修改2send指令用起来其实是受限制的
我要传输的数据是adcii是不是应该选择ascii通讯数据格式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思考方向错误,一般是PC向下发指令提取数据,PLC向上发Email到数据库

网友A:
无顺序就是按照对方的格式接受或发送,确认功能是对连接处于打开状态的对象设备在一定期间未进行通讯,E71向对象设备发送确认报文,通过能否接受确认报文,进行设备的存在检查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A:
ASIIC与二进制都是支持的,只是传送的数据长度与格式不一样,你的asiic与2进制都可以发你想发的内容,以太网的报文有MC协议了,SLMP协议了,都有相应的asiic格式与二进制格式,随机通信的二进制格式,发送的内容想怎样就怎样其实也没啥,邮件的2进值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