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40SSC模拟时,伺服全ON怎么不ON呢

楼主(2019-05-29):
不知道为什么,帮忙看下,大侠们

楼主:
启动的时候就报1908,里面的限位都设无效了。

网友A:
模拟不是万能的,用实物才可以!

网友B:
U1/G5951.0 这个通不通在梯形图里面是看不出来的,要到软元件监视里面去看,或者用一个中间变量来监控。
列:LD U1/5951.0
OUT M0
下载积分:+1(严旭12345) 我和你遇到同样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