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和台达VFD-M用485-BD通讯正转只能点动吗

楼主(2019-05-29):
三菱PLC和台达VFD-M变频通信实例
设置了正转,反转,停止,但实际应用中,正转和反转都是点动的,我只能在触摸屏中设置成“切换开关”,一直把这个点置“1”,按钮不能设置成“复位”模式。
我想知道的是,给了变频一个正转通信请求,变频收到后是保持正转输出,还是只有输出一个正转脉冲(像点动一样)。

楼主:
这是台达VFD-M通信

网友A:
设置的启动正方向是保持正转运转
祝各位大师事事顺心如意!

网友B:
如果没有正反转要求的话,写入2000H为2时,启动变频器,默认为正转启动,启动后,变频器一直运行,当写入2000H为1时,才停止,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