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9):
一台设备,上面有外购的加热炉是380V的电,接到厂里,设备本身控制有220V电,两种电是分开供电的,

若是漏保推上去了,打开总电闸,会跳
若是先推总电,然后再推漏保,则不跳
又发现一条,一切正常,设备断电关总闸的时候也会跳。

220和380的电有冲突?我换成不带漏保的断路器可以不?

这是一条十几站 的循环线,220V的接线图都差不多,其他不跳,只有这一台带380V的是这样的。

原因:漏保是由左边断路器和右边漏电保护附件组成,结果63A的断路器配了25A的漏保附件,而且漏保附件的参数在左侧遮挡住了,不易发现。
换了一个63A的保护件就好了。
什么都是有原因的,耐住性子慢慢找,总会找到原因。
谢谢各位。
  • 下载积分:+5(libin520) 真诚感谢!

网友A:
    检查漏保和零线
    祝各位大师事事顺心如意!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如果完全分开供电是不影响的,漏保跳肯定有漏电的地方,检查排除,安全第一。
    自学

网友C:
    你可能使用了3P(三个极)的漏电保护断路器,零线没有进漏电保护断路器。

网友D:
    不可以更换不带漏电保护的开关,安检是不允许的。漏保跳肯定有问题,需要找出问题。不能带病工作。

网友E:
    兆欧表去摇吧。
    或者如果加热炉对380V要求不高,而且设备本身功率不大的话,直接用380V的一相和零线接到设备上来供电

网友F:
    这要看你220v是个哪部分供电的,还有你说那个加热炉本身有220v的电,这两点要区分开来的,仔细去看一下.

网友G:
    上图纸,看看。要不百搭

网友H:
    有跳开务必查找再查找原因

网友I:
    既然总闸合上后再合分闸不跳,应该没有实际漏电的地方。应该跟电压波动和后端的2P漏电保护器有关。换个漏电保护器或那个2p 开关试试。
    通常当2P开关和漏电保护器跳开拨块连接过于紧密没有间隙时,稍微有点机械抖动很容易触发跳开。

网友E:
    漏保推上去了,打开总电闸,漏保跳了是短路跳还是漏电跳?如果是短路跳,可能是瞬间起动电流过大,超过断路器的短路跳电流。再者设备中常用漏保都是电流型,也需要避开电机起动和大电流冲击。

网友J:
    漏电保护器可以调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漏电保护器可以调灵敏度

你好,灵敏度怎么调的

网友K:
跳肯定就是有问题,好好查查,有可能哪短路了。如果它跳晚点,你可能就能闻到烧烤味

网友L:
可能是发热线和发热线的零线之间的绝缘电阻惹的祸,如果不加热时能断开发热线的零线可能问题会解决。

网友M:
从症状看,有对地电容性充放电或者打火现象:先开总闸后合漏保时不跳闸,因为此时避开了充电对地漏电电流;关总闸时漏保跳闸,因为此时有对地放电电流流经漏保。查电容性负载、或者安装后形成的电容性对地漏电点。
  • 下载积分:+1(sarazyn) 热心助人!

网友N:
    三相总闸3P带漏电保护功能的,是不能带有单相负荷,零线上有电流经过,总闸上的零序电流检测不为零,总闸就会跳闸,你把单相漏电开关接到三相总闸上方,就可以了

网友O:
    引用楼主张兆楠于2019-05-29 16:58发表的 设备有380v和220v两种电,断路器跳.原因已找到 :
    [attachment=233471][attachment=233470]
    原因:漏保是由左边断路器和右边漏电保护附件组成,结果63A的断路器配了25A的漏保附件

    这么说施耐德也会装配错误?或者这个漏保是假货?

网友P:
    滤波器接到断路器前面去。你现在是断路器后面接滤波器,滤波器本身就会漏电的。

网友Q(2019-07-02):
    你怎么给他分解的,不是铆上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