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问下欧姆龙TJG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5-29):
请问下欧姆龙TJG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自我理解是:
TJG是缩写
T=TOTAL;JG=结果
你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B:
请问下这是欧姆龙什么软件
拆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我理解是:
TJG是缩写
T=TOTAL;JG=结果
你可以测试一下。
谢谢!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