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9):
本人使用的是win10 64位系统,安装Electric P8 2.8.3.12535后,按照网上的教程(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6dad507551c9c0a123e36eb8.html)安装,但是激活的时候第一步(1、复制“C:\User\Public\Eplan\Common\”目录下的SN-U10066.EGF复制到桌面。)Common里面就没有任何文件,有谁安装过这个软件,指点一下
Electric P8 2.8.3.12535忘记在哪里下载的了,我的网盘里面存着,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CuJ0CbK3ZCgG9Oez5fWew ,提取码:1dzt

楼主:
谁有这个版本的安装教程发一份或者来个连接,多谢

楼主:
安装过得师傅帮忙出出点子啊!今天装不上的话,回头就只能降级装其它低版本了

网友A:
2.8 版本的破解还没出来吧

网友B:
哥们,看仔细点,你看的教程是2.7的,而你安装的是真的2.8的,教程只有标题是2.8,内容都是2.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看仔细点,你看的教程是2.7的,而你安装的是真的2.8的,教程只有标题是2.8,内容都是2.7.

因为没有2.8的破解,所以我只能看2.7的

网友C:
2.8的授权方式和以往的不一样了。难道比较高,估计还得等一段时间。

网友D:
2.8版目前还没有破解。

楼主参考的那篇百度经验错漏百出,不要看了。重新下载一个2.6或者2.7用吧。

破解方法(2.6版):
1. 安装软件。
2. 复制破解包内的SN-U10066.EGF文件到C:\Users\Public\Eplan\Common\
3. 关闭UAC和杀毒软件。
4. 右键以管理员模式运行HASPUserSetup.exe(建议百度该软件最新版,破解包内的都是5.10版,比较老了)
5. 右键以管理员模式运行EPLAN 2.1-2.6 X64 crack.exe文件。转到第8步,或者跳过第5步,直接到6、7步。
6. 双击EPLAN 2.6 1-2.reg 和EPLAN 2.6 2-2.reg加入注册表。
7. 右键以管理员模式运行cmd命令,转到破解包内MultiKey64文件夹下,运行install命令。或者直接复制multikey.cat , multikey.inf , MultiKey.sys三个文件到C:\Windows\System32
8. 使用version.dll Creator生成version.dll,并把version.dll复制到C:\Program Files\EPLAN\Platform\2.6.3\Bin\,解决卡顿问题。
9. 重启电脑。如果还是不行,看第10步。
10. 使用驱动精灵检查驱动,如果有带usb字样的驱动缺失,则直接使用驱动精灵安装该驱动即可。

要使得Eplan可以正常使用,关键在加密狗破解。这里最关键的一步是出现“驱动正在安装”以及“成功安装驱动程序”。之后在电脑硬件管理器内查看“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有Hardlock key和USB key两个驱动安装成功。若带感叹号则未成功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