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9-05-30):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模拟量的数值不显示呢,是接线有问题还是程序有错误,明白的讲解一下好吗。

网友A:
你把8002改8000试试
还是没有用。。

楼主:
描述:模拟量接线
补接线图

楼主:
温度变送器接线图

楼主:
来大神教一下啊

网友B:
模块型号FX-2n 4ad?
嗯,没错

网友B:
4-20ma 电流 程序没问题 是0号模块就没错, 接线图看温度变送器,楼主能把接线图画出来么,4-20ma V+和I+短接
温度变送器的+接的开关电源24V,温度变送器的-接的I+并且和V+短接,V-接的开关电源24-极,24V供电给模块

楼主:
有用了,原来是温度传感器,线接错了,谢谢各位了,问题旋转解决了

网友B:
。。。下次上图 先上原理图,再上接线图。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