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9-05-30):
用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做送料机构,要求伺服电机一直是向一个方向运动一定的距离,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回原点只要一直按要求向一个方向运行固定长度就可以了,类似于多工位圆盘的控制方式,想问一下这样一直不回原点长时间会不会有累计误差?

网友A:
肯定有 机构做的好,这个就要好久才会出现

网友B:
如果要求不高,用个步进,然后在送料最前方装个光纤感应器,感应到电机就停止,管它走了多少脉冲呢。工位圆盘很少用伺服吧,都是马达搭配机械分度盘或者凸轮分割器
建议在论坛里面搜索一下累积误差,你能找到很多资料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7152.html

网友C:
我们这用伺服或者步进带棘轮送料都不需要回原点的,因为每天都要换很多次料,每次换料都会重新对位置,相当于回了一次原点,所以不用担心累计公差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