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以太网通信请教

楼主(2019-05-30):
哪位大神帮忙看看这条写指令为什么不行,而其他的有可以,是什么原因?

楼主:
为什么只有站2的这条指令没有执行,其他的可以正常读写,哪位帮忙看看,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估计是处理机制问题

网友B:
为什么我一次就成功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一次就成功了呢
不知道怎么回事,程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只有这一条指令不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一次就成功了呢
把你的程序提供参考一下,可以吗?

网友A:
使用几个通道?

网友C:
一次只能有一条网络读写指令运行。
每条指令运行这间要有时间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