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30):
3年前,看过一位台湾工控朋友做的项目,用的是Proface人机界面直接访问安川机器人,然后,由人机界面作中继跟三菱FX3U进行信号交换;有没有哪位高手用哪个品牌的HMI与发那科(FANUC)机器人直接访问?在此,先谢过;如果能够这样通讯,就可以省去CC LINK或都其它通讯模块,减少成本。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只要协议和接口支持可以的,我用过不同品牌的屏及变频器试过可以的,首先了解机器人控制器的通信接口及协议那种最合适再看屏的。
  • 下载积分:+1(顾先生)
  • 下载积分:+1(anlyl2014) 热心助人!

网友A:
    常用通信方式看那种适合你了。
  • 下载积分:+1(anlyl2014) 热心助人!

楼主:
    FANUC机器人是EIP;但是,没见过有人机有EIP的呀,用PLC跟机器人通讯,楼上 说的,我差不多都用过,只觉得,成本有点高。
    我说的是人机界面直接与机器人通讯!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协议和接口支持可以的,我用过不同品牌的屏及变频器试过可以的,首先了解机器人控制器的通信接口及协议那种最合适再看屏的。

    FANUC机器人,本身有网线通讯口,支持Ethernet/ip协议,我有用过OMRON PLC做扫描,机器人做ADP,可以通讯;加CCLINK跟三菱PLC通讯,等等都做过,感觉成本太高,就想看看有没有HMI可以做扫描的,与机器人通讯;现在公司主流机器人是FANUC的,想用这种方法节省成本。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大师,我追你到这里来了,能帮教教我三菱触摸屏和台达变频器的通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FANUC机器人,本身有网线通讯口,支持Ethernet/ip协议,我有用过OMRON PLC做扫描,机器人做ADP,可以通讯;加CCLINK跟三菱PLC通讯,等等都做过,感觉成本太高,就想看看有没有HMI可以做扫描的,与机器人通讯;现在公司主流机器人是FANUC的,想用这种方法节省成本。

    好像AB的触摸屏支持Ethernet/ip协议,但有点贵;省钱的方法可以考虑labview 或mfc做个上位机界面,但要很熟悉协议。
  • 下载积分:+1(anlyl2014) 热心助人!

网友C:
    人机界面有以太网和modbus,只要机器人支持就可以数据交换吧

网友D:
    维纶通联接手册上写可以只持 Rockwell EtherNet/IP
  • 下载积分:+1(anlyl2014) 热心助人!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网友E:
    买同品牌的,记得好像三菱有几款触摸屏支持自家的机器人。

    专业外协

网友F:
    proface GP4000系列屏是可以支持FANUC的协议的
  • 下载积分:+5(anlyl2014) 热心助人!
  • 研华 pro

楼主:
    回楼上,你这软件是哪个版本?我安装的没这项呢?
    然后,我看到台湾的工控朋友做的安川机器人直连,也是要添加补丁才有,可以提供FANUC补丁吗?
    先谢过!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谢10楼,
我装了最新版的软件,重新看了一下,是有FANUC公司这栏,但是,没有机器人的型号,而且,都是COM口通讯,是否可用还要进一步研究;
安川机器人,在软件中找到机器人型号
而FANUC机器人没有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G(2019-07-22):
三菱触摸屏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