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用定时器和计数器来实现长时间延时

楼主(2019-05-30):
当时间继电器延时到达60s时,使计数器计数一次,感觉这个程序第三行有问题,应该是RST T1吧
这是书上写的程序,很别扭,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走过路过的看一下,这个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不敢说就别说,不敢问就别问,上电复位C1,X0启动定时,X1关闭定时,T1计时1分钟C1计1,两个小时后执行Y0
你说C0和T0?那只是那个傻逼作者生怕别人看懂了故意为之,C0改为C1,T0改为T1即可,如果是你抄错了,当我没说
下载积分:+1(二hjk少)
下载积分:+1(山河拱手) 热心助人!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第三行没问题,有问题的是最后两行,t0改成t1,c0改成c1

网友C:
你程序没写完吧?T0线圈在哪?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李金城的三菱FX2NPLC功能指令应用详解上这样写的,第80页,这本书学着得抱着怀疑态度,不然容易搞蒙

楼主:
就这本书,

网友C:
建议你不要买书啦!本网站多的是例程,多的是热心人,有疑问发个贴,大家都会帮助你。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1.2楼正解,很可能是印刷错误吧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不要买书啦!本网站多的是例程,多的是热心人,有疑问发个贴,大家都会帮助你。
毕竟基础的还是要自己狠下心来钻研的,没有点基础怎么和大神交流,问一些小白类的问题浪费大家时间,难得问题自己思维就跟不上,
所以说必须自己把基础知识打磨的很扎实,无论是看书还是学习教程都正好弥补了这一块.

网友D:
这种书上就有不少错误,建议程序实例加操作手册,最好有PLC来练手

网友E:
1楼正解 。把C0、C1、T0、T1改统一就能用。

网友C:
我初学PLC时,哪有什么书?全靠编程手册,多看别人的例子,不明白的指令用法,就看编程手册,写好的程序下载到PLC试运行,有问题就在线看程序,多动手,多动脑,很容易就发现问题了;现在GX WORKS2都有调试仿真功能,看问题更简单了!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