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30):
请问下三菱触摸屏232和422接口都可以用于PLC或变频器的485通讯吗?

目前422是和FX1N  PLC连接的

想问: 1、 触摸屏232接口和能否和变频器485通讯?

             2、如果用触摸屏422接口和变频器485通讯,232接口能否和PLC通讯?用什么样的电缆?

变频器是台达VFD-M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用一根SC-11的线,或者SC-09的线,可以让三菱屏和FX系列PLC编程口通讯。  屏那设置成232。

这样485就能空出来了。

然后能否和变频器通讯,要看具体变频和触摸屏型号,有的三菱触摸屏,连接设备可以选成MODBUS,如果变频也支持,就能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用一根SC-11的线,或者SC-09的线,可以让三菱屏和FX系列PLC编程口通讯。  屏那设置成232。

这样485就能空出来了。

然后能否和变频器通讯,要看具体变频和触摸屏型号,有的三菱触摸屏,连接设备可以选成MODBUS,如果变频也支持,就能连接。

想请教另外一个问题,三菱的触摸屏422接口需要接SDA SDB RDA RDB 而台达VFD-M变频器485接口只有SG- 和SG+ , 是否可以将三菱触摸屏422接口的SDA和RDA , SDB和RDB,两组短接后接 SG-和SG+  ?

两种接口接线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