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30):
上图,公司最近心血来潮,要做一条装配线,如图所示,类似于物料分类系统,把各个物料框依次送到各个装配工位上,本人想到的方案是走通讯,在每个通道入口安置一个条码传感器,搜了一下市面上的读码器只支持232,总共需要10个通道。。请教下大神们,有没有支持485的读码器,或者有其他更好的分拣方案,不胜感激。。

网友A:
支持485,422,以太网的都有.
谢谢提醒,今天找了一下,得搭配配套的通讯模块才行

网友B:
sick, 基恩士的都不错
大众主流的产品都不错,相同规格上哪家有优势呢?

网友C:
如果PLC是三菱这些日系的,而且带有以太网口,建议用基恩士 或者康耐视 通过以太网使用MC协议传输给PLC(这两家都支持MC协议直接写入PLC寄存器,只需要简单配置一下读码器),免去写通讯程序的麻烦
感谢宝贵建议!

网友D:
用CLV620-0010 和对应的扫描仪接线盒CDB420-0010
是SICK的吗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E:
基恩士的读码器,支持232,USB,网口
是的,今天查了一下,需配套相应通讯模块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F:
如果扫码器扫码时刻是任意的,用485通讯是也是不行的,485通讯要1主多从组网,扫码器不能做为从站也是不行的。貌似一般扫码器都是主动发送的,也就是只能作为主站。这样线路上信号就是混乱的,不能正常通讯。
可以考虑用以太网转多串口服务器,要服务器具备缓冲存储器,能自动处理同时接收到的信息。
485全双工?

网友G:
楼主有没有选型了?我这边也需要,我西门子s7 smart  PLC,现在也在找扫码枪,与PLC通信。如果楼主有选型,可以说出来吗?
考虑基恩士的BL-1300,带以太网

网友H:
固定式读码器在流水生产线分捻已经很成熟,不必改方案了!

网友I:
这里用了很多SR-1000。挺好用的。以太网接口。

网友F:
一般PLC的网络模块也不能支持这么多连接,比如三菱的FX以太网模块只能支持4个链接。并非是简单的使用以太网扫码器这么简单,一个扫码器当然没问题,多个扫码器就要考虑系统的连接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