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量统计

楼主(2019-05-31):
信捷PLC 如何做产量统计?求教

网友A:
数据自加一指令啊,用上升沿触发。当要清零直接RST该数据就好了啊

网友B:
统计很简单啊,下一个料用上升沿自加一个D。
关键是你要存储多久?可以考虑用SFRD指令,也可以读取日期,用变址去硬写31个D

楼主:
一年365天,天天都要统计。有没有简单一点的?

网友C:
存一年的话只好上位机配数据库了。
拆二代

网友D:
用变址,一个产量一个D的话,也才366个,
我用三菱做过浮点型产量统计,一年,占用七八百个D

网友D:
如果要同时统计多个产量的话,那D就不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年365天,天天都要统计。有没有简单一点的?
存一年最好是用上位机,怕D不够用,同时上位机写追溯好写。如果用变址存储,你得自写算法用变址去追溯。

网友E:
可参考我分享的工程实例,用的是FX3U 做,可存一年产量数据。
下载积分:+1(工控315) 好贴好贴!感谢分享!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6630.html
希望能帮到你
下载积分:+1(wangdai527)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谢谢,这么多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