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的能不能接24v电源

楼主(2019-05-31):
刚买的fx3u的 才知道要接220v电源 感觉好危险 请问下接24v的电源行不行

网友A:
去搬砖吧,搬砖不危险,也不用想什么
新手小怂 哈哈 就问下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有24V输入的电源

网友C:
好可怕啊,居然要用220V,太危险了小孩子别玩,买FX3UC吧接24V

网友D:
害怕就别干了

网友E:
没办法,买之前先看手册,这个很方便啊,不要开关电源,接上空开就好了

网友F:
我也买了个FX3U,玩得很好啊
老哥 你是怎么接的电源 直接连一个插头 然后插插座上吗

网友G:
FX3U-16MR/DS DS结尾的是24V供电
FX3U-16MR/ES-A ES或ES-A结尾的是220V供电
下载积分:+1(爱吃鱼的汪) 真诚感谢!

网友H:
要接24V,感觉好危险,有没有南孚电池供电的那种啊

网友I:
居然要玩220V,太危险了,必须改成南孚电池供电才能玩

网友J:
楼主的意思估计是220和输入挨太近,你应该买24V供电的那种
下载积分:+2(爱吃鱼的汪) 真是好人!

网友K:
220v的不能接24v,型号不一样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主要是我这边是做it 因为工作需要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所以买一个。一般都在办公室没有厂子里的条件。为了安全起见想先用24V的,哈哈刚才看到一个17年的贴子跟我一毛一样的情况。还有一个问题 我找了半天没有放电池的地方,求问怎么南孚电池

网友L:
你家里所有的电器都是用的干电池吧。
主要是 那个端子那部分的问题.离得近,怕一烧一个plc就莫得了

网友M:
放电池的地方在PLC外壳内部,你不拆开怎么找到呢~~~~~~~~~~~~~~~~~~

网友N:
楼主太逗了,大家都在调侃你呢!PLC接220V没危险的,你在办公室用的电脑也是接的220V电,也没听说谁谁用电脑被电死了?
接端子的那部分太近还漏,怕不仅烧了plc,还会发生其他情况,,老哥端子这部分有没有安全的处理方法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G:
楼主你要注意,就算是220V供电的FX3U,输入点也是用24V的。

千万别把220V搞到X S/S 这些端子上,要烧坏东西的
嗯嗯 谢谢提醒

网友O:
有没有不用电源的那种...
请问客官您是要摩擦发电的还是风力发电的还是太阳能的

网友J:
楼主去马大哥家买点冷压端子,把电线的末端处理一下,不过说实话,220V接上面,我也觉得在办公室带电操作有些安全隐患的,而这又是大部分人的基本操作。尽量准备点按钮旋钮之类,别直接用线去戳改变输入状态
马大哥 是谁

网友N:
哈哈!站长已给了很详细的图,你照着接就没问题,记住,整个PLC,只有LN这里是220V的,其余的你怎么用手模都没事,都是安全的。
好的谢谢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