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与台达变频器编程问题

楼主(2019-05-31):
如图所示 我想在触摸屏下控制台达变频器的 正转/反转/停止/ 请问要怎么要欧姆龙PLC上编程
(0-1) 01B/10B 是停止与启动
(4-5) 01B/10B 是正方向与反方向
这个我搞不懂要输入什么指令了 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我也学习下 那个大神来回答下呢
bnnyygy

网友B:
硬件连接?
你变频器RS485(或者232),连接的PLC还是触摸屏,其实用触摸屏更简单点。

网友C:
你查下modbus的帧格式,找到指令 TXD RXD 依葫芦画瓢就行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在HMI里做一个输入的,访问2000H;输入K18为正转启动,输入K34为反转启动,输入1停止.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参考一下,我用CP1L-E与台达变频器RTU简易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