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FH相机与三菱Q03UDE以太网连接设置方法与示例
龙芯

楼主(2019-05-31):
拜托各位有做过的朋友麻烦告诉下方法!
基恩士,松下CCD和机器人,PLC连接都没问题,就是遇到欧姆龙就发现怎么设置都连接不了。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A:
打欧姆龙售后电话
欧姆龙官网回复是他们没和三菱的走以太网连过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欧姆龙官方的解决方案是加以太网模块,我个人的用法是开放式以太网通迅,开放式以太网通迅看水平
Q03UDE自带以太网,只有无协议TCP可以连接,但这个协议只能就收ASCALL码,无法通过PLC控制相机程序调用

网友C:
实在没有办法就走RS232 吧! 这个就写程序有点麻烦,但通用。

网友D:
https://mp.weixin.qq.com/s/nTXuzFvD3J1D1uptJ4K5Lw
你参考下 不过我是FH和三菱以太网模块 通讯, 需要源程序 联系
欧姆龙FH相机与三菱Q03UDE以太网连接设置方法与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