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D77MS4简单运动控制模块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9-05-31):
Q系列的PLC带QD77MS4控制的伺服放大器,自动模式的时候有几段不同进给量和不同速度的连续运行,现在想要在其中一段后暂停几秒,其他什么都不需要更改,有什么办法可以对其中断么?还望解答。谢谢。

网友A:
轴停止缓存写1就好了
请开始你的演讲吧、、、、、

网友B:
1,你可以用步进功能
2. 你可以用M代码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