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LC运行灯问题

楼主(2019-05-31):
一台三菱PLC每次通电后要等约2分钟PLC的运行灯才会亮,换了新的PLC还是这样。请教大侠们,谢谢!

网友A:
没有碰到过

网友B:
你把PLC内存、程序都清除掉,试试看会不会正常?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如果清代空程序内存就好了,就是程序问题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想知道哪里的程序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B:
你先把程序保存,然后,清除PLC所有东西,如果好了,就是程序引起的,
你把程序上传到网站,帮你看看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程序在人家那里,我接触不到哦

网友C:
查看他看门狗设置时间 看模式灯有没有亮 基板有没有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