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机器人参数怎么解锁

楼主(2019-06-01):
三菱机器人参数写不进去

网友A:
三菱的没用过,FANUC的,有个文件保护,把它设为ON为禁止写,设为OFF时没保护功能。
下载积分:+5(410627175) 谢谢,三菱的也是一样, ..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FANUC的话,点示教器的选择键,选你要编辑的文档,再详细,出来一个菜单,下面第3个,就是保护如有保护即为ON,改为OFF即可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