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1):
如图所示    老是提示分辩率不同    文件大小只有60K左右   已经很小了    有朋友知道为什么吗

我是用微信截图下来 扩展名再改为:JPG 格式的

网友A:
没用过富士的屏
不过这儿说的是分辨率有不是文件大小
你用画图之类的把分辨率改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富士的屏
不过这儿说的是分辨率有不是文件大小
你用画图之类的把分辨率改小试试?

不行  一样的

网友B:
首先,你要确保这个图形文件在诸如画图等Windows自带的软件中可以打开。

然后你再插入。

如果你仍然不能插入,请上传你的图形文件到这里。

Good Luck~

网友C:
引用楼主liang9601于2019-06-01 11:32发表的 富士触摸屏组态插图问题 :
如图所示    老是提示分辩率不同    文件大小只有60K左右   已经很小了    有朋友知道为什么吗

我是用微信截图下来 扩展名再改为:JPG 格式的

改擴展名?原來的擴展名是甚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确保这个图形文件在诸如画图等Windows自带的软件中可以打开。

然后你再插入。

如果你仍然不能插入,请上传你的图形文件到这里。

解决了 用画图打开另存为 JPG格式就又可以了    之前就是JPG格式的  不知道是不是图片原扩展名的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擴展名?原來的擴展名是甚麼?

原来的扩展名就是JPG   用画图打开再另存为JPG格式就可以了 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用画图打开另存为 JPG格式就又可以了    之前就是JPG格式的  不知道是不是图片原扩展名的问题   谢谢

和你的软件版本有关。

Good luck ~

网友D:
菜鸟一个,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