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1):
我用一个1PG来控制一个MRJ2S,回原点复位后,自动运行时,电机只能正转,不能反转,就是只能往正数方向走。
我给#3 b8位是0
给#17的值是正转17,反转是-20.
自动运转时只往一个方向转,但运转的值是对的。手动正反转没问题。
请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给#17的值是正转17,反转是-20<<<<??
17,19  21,23
所有搭配 26 與 28運轉狀況
26是否歸零或給正負位置都決定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17的值是正转17,反转是-20<<<<??
17,19  21,23
所有搭配 26 與 28運轉狀況
26是否歸零或給正負位置都決定

腻害了

楼主:
现在可以反转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要在触摸屏上输入一个负值,电机才能反转,但我想在触摸屏上输入的值是一个正数。
要怎么做呢?要在PLC的程序上做一个转换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反转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要在触摸屏上输入一个负值,电机才能反转,但我想在触摸屏上输入的值是一个正数。
要怎么做呢?要在PLC的程序上做一个转换吗?

sub k0 触摸屏上输入的值 d0
ddrvi d0 k1000 脉冲 方向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触摸屏有些可直接做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sub k0 触摸屏上输入的值 d0
ddrvi d0 k1000 脉冲 方向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但是我是用一个fx2n-1pg来控制一个MRJ2S的驱动器,屏是三菱的2107.

网友D:
在程序里做*-1的运算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程序里做*-1的运算就好了。

就个方法可以,谢谢!

网友E:
PLC做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