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1):
各位大佬们,请教QD75MH2和J3-10B做绝对位置控制系统,如果要设原点,是不是也要做个DOG近点信号,然后设备要做一次近点信号的机械回原点,之后就可以不再用近点回原点的方式回原点,直接用数据地址方式回原点,数据原点的方式是不是把伺服走到想要设定位置,然后清零即可,J3-B可以和J3-A做绝对位置系统那样关电上电可以读取伺服当前位置吗?我想要做的是可以读取伺服绝对值位置和使用数据地址方式设定原点。谢谢

网友A:
加个原点开关后期维护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原点开关后期维护方便

原点开关还是采用DOG回原方式吗?如果是做数据地址回原,J3怎样可以把滞留脉冲清除, 我知道J3-A的可以用CLEAR命令来清除

网友B:
我见过没有原点开关的,直接设机械原点和工作起点,绝对值控制搞个原点开关似乎多此一举,有超程急停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没有原点开关的,直接设机械原点和工作起点,绝对值控制搞个原点开关似乎多此一举,有超程急停就可以了吧

对的, 我就是想做没DOG近点开关的,不过限位开关还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