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4角度控制旋转台加减速问题

楼主(2019-06-02):
MR-J4 控制三菱5KW伺服电机 ,旋转角度控制方式,惯性比较大,以前用的1/10减速机加减速时间5S惯性太大控制不住,
更换1/23减速机加减速设置还是5S 伺服电机只用了1-2S就加减到指定速度正常运转,但是启动太快设备晃动比较大还出线半圈反转,
想咨询一下 我改完减速比后 设置5S的加减速时间怎么就不好用了,是什么原因,还需要重新调节刚性和负载惯量比吗?

网友A:
刚性需要调整,负载惯量比保持在10以内,最好匹配在1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