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欧姆龙nj plc全局变量怎样导入到维纶触摸屏

楼主(2019-06-02):
以前只用过三菱,基恩士plc,现在用欧姆龙nj的plc, nj plc如果在触摸屏控制都是需要用触摸屏导入,现在问题是触摸屏导入需要txt格式,
欧姆龙plc导出全局变量,提示已复制到粘贴板,需要什么工具保存为txt格式,然后导入到触摸屏,以后增加变量,是不是每次都导入一次,有用过的指导一下。
plc

网友A:
OMRON NJ NX系列的 由欧姆龙plc软件SYSMAC V1.XX导出全局变量,粘贴到已经新建过的TXT文件(比如A.TXT),
然后在屏软件中选定导入标签后,选A.TXT就行了。

网友B(2021-0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