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2):
三菱触摸屏和台达变频器通信的案例有没有谁做过,触摸屏的手册看不明白。

有没有好心人啊~~

楼主:
没有人教教我啊

网友A:
我不是发了个HMI与变频器MODBUS RUT通讯例子吗?照例子做,可能的问题是COM口,不明白如何接,你可打三菱的客服了解下,COM口,接RS485,哪个脚是+信号,哪个是-信号,再不明白,多试几下就好。
  • 下载积分:+5(顾先生) 真诚感谢!
  •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发了个HMI与变频器MODBUS RUT通讯例子吗?照例子做,可能的问题是COM口,不明白如何接,你可打三菱的客服了解下,COM口,接RS485,哪个脚是+信号,哪个是-信号,再不明白,多试几下就好。

    目前接口弄明白了,但是三菱触摸屏的读写台达变频器的指令不会设

楼主:
    三菱触摸屏手册上的解释,不是很理解。请帮忙指导下!

楼主:
    台达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A:
    你先告诉我,哪个脚是RS485的正信号,哪个是负信号,我先试一下,然后,做个例子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告诉我,哪个脚是RS485的正信号,哪个是负信号,我先试一下,然后,做个例子

楼主:
    用的是三菱触摸422接口

网友A:
    好,下午有空的话验证一下
  • 下载积分:+5(顾先生) 真诚感谢!
  •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下午有空的话验证一下

    叩谢~~~

网友A:
    已在例程区发表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 下载积分:+5(顾先生) 真诚感谢!
  •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好的~谢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8394.html
    请到程序例子处看

    变频器设置是不是8N2 ,  站号02  19200

    你已经测试过了,是吗?

    我通讯不上

    我的触摸屏是GOT1000的,上面没有主从站选择,应该没有影响吧? 现在就是通讯不上。

网友A:
    是的,通过验证;
    我发的程序100%通过验证才发的

    192 8N2;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设置是不是8N2 ,  站号02  19200

    你已经测试过了,是吗?

    要8N2;台达变频器MODBUS RTU 是8N2
    没那么多站的变频器,要等一下的,想快的话,就要一个站。
  • 下载积分:+5(顾先生) 热心助人!
  •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8N2;台达变频器MODBUS RTU 是8N2
    没那么多站的变频器,要等一下的,想快的话,就要一个站。

    好的,我再试下!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还是通讯不上,数据线 9针侧1、2针短接 和台达的4号脚相连, 6、7针和台达的3号脚相连,你看是这样的吧?

网友A:
    是的,没错,12=+;;67=-;;变频器那边,跟我的另一例子设置一样

    图片是台达HMI 通讯口接线,变频器侧是相同的;如果还不行,你可以把人机侧接头34;89短接试试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没错,12=+;;67=-;;变频器那边,跟我的另一例子设置一样
    [attachment=233704]
    图片是台达HMI 通讯口接线,变频器侧是相同的;如果还不行,你可以把人机侧接头34;89短接试试

    还是不行,通信不上,是不是因为GOT1000没有主从站设置的关系,我看你的GOT设置有主从站选择,我GOT没有,只显示MODBUS,没有主从站选项。 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现在的GOT站号设置是1 ,变频器的站号是2。

网友A:
    不行就不搞了,我今天也看了一下GOT1000的,那里没RS485选项,改用GS21系例的吧,或者,你可以打三菱客服请教一下。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