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TEP7求教

楼主(2019-06-02):
这是我程序的一部分,M1.0到M1.3在别的地方不会涉及,当我I0.1给一个点动信号时,M1.0和M1.1并没有置1,MODBUS指令正常,但是M1.2也没有置1,有大佬讲解一下这是哪里出现了错误吗

网友A:
MB1和m1. 1地址是冲突的,肯定会有问题的,但是放在这个位置不应影响数据读写
成了,非常感谢

网友B:
程序用到了MB1和M1.1~M1.7地址冲突了
成了成了,谢谢了

楼主:
那我是应该把M1.0改为M2.0是吗,这个程序给我的直观感受就是置位失效了。。。开关一松开,M就全变为0了

网友C:
不能置1和mb1关系不大,mb1是错误信息写入

网友D:
modbus不需要轮询的么,交替点亮的点位吧,要不然还不报666
恩恩,那个我写了,这个是其中的一部分

网友E:
地址冲突的,error的地址已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