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私服电机请教

楼主(2019-06-03):
问题1:100W,MR-J2S-10A私服驱动器,动力线接单相220V,电源灯亮,但是面板不亮。

网友A:
伺服放大器分为控制回路和主回路,主回路给马达供电,控制回路给面板、刹车供电,需要看下相应手册或说明书。
下面两个就是控制回路
接上电,然后用指令驱动下就知道有没有问题了,不接电空转一般很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