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3):
使用的是艾莫迅的300通讯电缆,每次连接300PLC的时候就会出现连接不上的对话框如图所示,当连接200PLC的时候没有问题能正常连接及监控。300的PLC偶尔能成功一次监控下载及上传,之后就又是出现对话框,请问大神这是300PLC问题 还是通讯电缆问题、软件及电脑问题?望赐解。此款300PLC也是项目上换下来的,经常死机要断电源才能恢复!手里又没有别的300PLC可以实验又不想去项目做实验!

网友A:
网线是摆设吗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

网友B:
你这是win10系统吧
没有使用W10 用的是W7的

网友C:
不是原装的经常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我有也是,有时候格式化下PLC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用网线啊

楼主:
忘记说明PLC型号了是 313-6CG04-0AB0没有网线的!能使用网线就肯定使用了需要转换接头!目前不可能买一个来做实验的!呵呵 谢谢大家!

网友E:
我感觉 是通讯电缆的问题,200用的是PPI,300是MPI,
好的!谢谢

网友F:
是的,我的艾莫迅的也不太稳定,原装的太贵,玩不起,凑合着用吧
嗯 是的 只能这样了!

网友G:
国产的抗干扰不行,找个干扰小点的地方或把USB换短一点的试试

网友H:
换一个CPU就好了,我遇到过。PLC内部硬件有问题,是一个像三极管的东东有问题,用西门子原装电缆更是一次也连不上